PADS Logic与layout同步选择器件时,出现多选情况,求解!

楼主(2016-09-09):
蓝色箭头为选中目标,但黑色部分也随之选上了,为何?

网友A:
    把此页原理图外面的方框删除,再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此页原理图外面的方框删除,再进行选择。

    外面的方框怎么删啊?

网友B:
    你这个原理图是从orcad里面导过来的,在左下角有好多的元件封装名称堆放在那里,你把它一个一个拉到元件的旁边,然后再选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原理图是从orcad里面导过来的,在左下角有好多的元件封装名称堆放在那里,你把它一个一个拉到元件的 ...

    是的,我这个是从ORCAD导进来的。像你说的一个个拉回去。20多张原理图,要拉到什么时候啊。有没有什么更简便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