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盲埋孔的问题

楼主(2016-09-09):
有一个项目我用十层一阶的盲埋孔画了个板子,via1-2,via2-9,via9-10
但是这个要改版,元件更加的密,感觉用via1-2,via2-9,via9-10不好走线,而且二九层的地也不是很完整,我看到别人用这种孔来做via1-2,1-3,3-8,8-9,9-10
我觉得这样的地平面会更好,我想问下这样是算二阶的吗,网上查也没有这样的过孔方式,网上的二阶好像是vai1-2,2-3,3-8,8-9,9-10
如果我用via1-2,1-3,3-8,8-9,9-10来做,工艺要求和成本比之前的高吗?
有知道和我说一下 谢谢!

楼主:
    希望能有大神解我疑惑

网友A:
    1到3激光好像打不穿。
建议2阶盲埋孔Via 1-2 via2-3  via3-8  via8-9  via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到3激光好像打不穿。
建议2阶盲埋孔Via 1-2 via2-3  via3-8  via8-9  via9-10

您看下图片,这个是以前打的板子,也是这样做的,应该不存在打不透吧,现在要做的板厚也是1.0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风险用2阶盲埋孔Via 1-2 via2-3  via3-8  via8-9  via9-10这个价格就太高了

网友:
    不建议那样做,要看板厂工艺

网友B:
    我这板子直接1-6   ,1-3很正常。不懂生产的无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板子直接1-6   ,1-3很正常。不懂生产的无视之

你的1-6是通孔吗,还是盲埋孔1-6?大神,你能说的明白点吗,看来也是懂这些的

网友:
    具体工艺还得看板厂,有的不愿意让你做叠孔,就是1-3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1-6是通孔吗,还是盲埋孔1-6?大神,你能说的明白点吗,看来也是懂这些的

激光叠孔。。

网友:
    建议咨询板厂吧。板厂给出的数据是最可靠的

网友:
    1-3  钻不投  PP太厚 ,厂家生产其实就是先做2-3  8-9 压合  在1-2  9-10 压合

网友:
    1-3,先1-2在2-3在叠起来就可以啦

网友:
    画做这种埋盲孔的图,人是不是会疯,没有接触过,感觉好高大上

网友C:
这个就是二阶的板子,只是相当于是把1-2,2-3的孔堆叠起来了,工艺上会稍微难一点,我也问过板厂,板厂是这么告诉我哦的,总之就是会比正常的二阶板子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二阶的板子,只是相当于是把1-2,2-3的孔堆叠起来了,工艺上会稍微难一点,我也问过板厂,板厂是这 ...

谢谢,感觉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via1-2,1-3这类的孔是可以做的,我们的手机版就是这样做,算二阶,至于价格板厂有可能会加收费,但有可能不用加收,看量和双方关系了

网友:
    1-3的孔,实际上是先做2-3孔,然后再将孔填平做在第二层做1-2层激光孔的钻垫,再做1-2层的激光孔,由于钻孔是重叠的,必须要有这一道工艺,否则会导至1-2层的孔崩环,所以正常是要比二阶的板还要贵,看采购商务上怎么谈了,这已经很接近any layer的做法了

网友:
    可以的目前的手机板子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就是二阶的,就相当于你不用2-3的孔,其实也可以理解为1-3的孔是由1-2,2-3叠加起来的,毕竟激光孔是一层一层的钻出来的

网友:
    1-2 2-3 3-8 8-9 9-10 二阶错孔
    1-2 1-3 2-3 3-8 8-9 8-10 9-10 二阶叠孔
    孔不是一次打到1-3的。和错孔是一样的,只不过第二次激光打孔刚好打在第一次的激光孔上。
    成本提高可以忽略。

网友(2016-11-02):
    这就是2阶,成本更高,要求1和2/2和3之间介质很薄。

网友(2017-05-15):
    明白一点了,1-3是叠孔,要树脂填充,后钻1-2盲孔。实际就是2阶叠孔。
常用的是2阶错位孔,只不过会多占用2-3层空间。

网友(2018-03-30):
    via1-2,1-3,3-8,8-10,9-10    这应该是二阶
via1-2,2-3,3-8,8-9,9-10      这应该是二次一阶   (1+1+n+1+1)  2-(n-1)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