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封装里面可以添加VIA么

楼主(2016-09-09):
零件封装里面可以添加VIA么

网友:
可以 via也是焊盘 只不过需要盖绿油 没必要在封装加吧

网友:
不建议在封装中添加VIA, 很容易跟PCB上的VIA混淆,最后无法区别处理

网友:
封i装建议底部焊盘打孔,做封装时,直接在焊盘上打孔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