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I底板设计问题

楼主(2016-09-09):
6槽CPCI底板,x86 CPU板没用PCI总线,所以CPU板槽位只连接了+3.3V、+5V、+12V、-12V和VIO几种电源
现在CPU板卡插上后不启动,板子是好的,插到标准机箱上就正常
所有电源引脚电压都测过,没有问题
是少连了什么信号吗?

网友:
是底板问题吧?

网友:
检查用自己底板时候,板卡电源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来

X86不是还有80口信息吗,接出来看看。
还有上电时序相关的,查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