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经济H桥控制驱动

楼主(2016-09-09):
最近需要做一个最经济的直流有刷电机H桥控制器,电机DC24V,电流1A。

求各位分享一下最经济的H桥控制方案,预算成本3元搞定,目前可以不需要考虑MOS管的成本。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在TI找到了一片 DRV8841,集成了FET的驱动器芯片,内部还集成了2路H桥。目前了解价格在6块左右,不含税。比较中意,不用自己用分立元件搭了。

你超出預算兩倍!@_@!!!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TI找到了一片 DRV8841,集成了FET的驱动器芯片,内部还集成了2路H桥。目前了解价格在6块左右,不含税。比 ...

狗哥,就在等你发话呢,推荐下。

网友A:
A4950  4.5元

知我者大哥是也,之前用過「阿狸狗」的 A3909。^_^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950  4.5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