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怎么快速获取所有的via种类???

楼主(2016-09-10):
目前就是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然后unique(vias~>name)
获取via种类,这种效率实在太低了

楼主:
unique(axlCnsGetViaList(nil))
我又自问自答了

网友A(2016-11-09):
使用axlCnsGetViaList 指令能得到Cns中设定的via种类, 但若用Sub-Drawing in进brd的via就无法获知, 或是有设定却没用到的via会list出造成误判, 请问各位大神要改用哪个指令或是否有SKILL能list出Brd中时实际用到的via种类?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xlCnsGetViaList 指令能得到Cns中设定的via种类, 但若用Sub-Drawing in进brd的via就无法获知, 或是有 ...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注意到

网友(2020-06-01):
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我们使用之前的板子的话,里面遗留在constraint里面的孔也会列出来,因为这个是通过识别constraint manager里面的via type来输出list的,不是直接从板子里面来输出的。不知是否有能够获取当前板子里面使用的孔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