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容问题请教

楼主(2016-09-10):
       请教一下各位,在MOS管两端都有电容,MOS管前段是DC-DC的电容,后端是供电负载的电容。如果前端的电容大于后端的电容,那电路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前端的电容小于后端的电容,或者说是前端的电容比后端电容的值一半还小,电路会存在什么安全隐患吗?
      还有就是DC-DC电路输入电压处的电容小于输出点压处的电容,会有影响吗?

网友:
两者都是滤波电容,根据拓扑结构不同前后纹波电流的大小也有区别,buck是输入电流ripple会比boost大些,输出电流ripple相对boost会小些,两者之间的大小应该没有既定的大小关系吧。

网友(2016-10-26):
DC DC datasheet上都會有寫說input output電容如何選擇

网友(2016-12-03):
没有影响!输入电容大小  输出电容大小,两者没有关系。

网友(2017-01-20):
就BUCK而言,输入电容会考虑到输入电流的有效值,而输出电容更多的是纹波影响,两者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网友(2017-03-15):
一般芯片都有推荐,能多放就多放几个,空着位置到时候调试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