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谱仪采样电路

楼主(2016-09-12):
哪位大神了解过微纳芯的光谱仪采样电路。或者做过生化分析这块,
谈谈设计

网友:
    似乎要先将光电流转成电压再多级放大后采集

网友:
    做过医疗X射线电离室,用到干簧开关,AD549J静电计运算放大器,  数字电位计AD5290,  16位AD: ADS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