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中的电源飞线有的显示有的不显示,求指导!

楼主(2016-09-12):
    电源飞线有的显示有的不显示,求指导!

网友A:
    网络加了,no_rat的属性,就不显示.

网友B:
    正如2楼所说

网友:
    支持3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如2楼所说

弱弱地问下,这个从哪菜单里调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如2楼所说

    找到地方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加了,no_rat的属性,就不显示.

    谢谢 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2楼所说

谢谢 指导

网友:
    在规则中把no rat去掉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地方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勾选

    美美,edit properity 那里加啊,find拦选择net,然后点击需要不显示飞线的网络就跳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美美,edit properity 那里加啊,find拦选择net,然后点击需要不显示飞线的网络就跳出来了

点show rat/ net不就行了吗,跟edit properity那里的有啥区别?

楼主:
    谢谢大家 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show rat/ net不就行了吗,跟edit properity那里的有啥区别?

关掉no——RAT之后,你在show也不行,show,show,show...

网友E:
    no rat ture这样有啥好处?感觉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no rat ture这样有啥好处?感觉没用过,

一些电源和地的飞线看着碍事,可以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