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DDR4中VPP是干嘛的?

楼主(2016-09-12):
看到DDR4多了一个VPP的电压,说是字位电压,看起来DDR3应该也需要这个电压,现在DDR4把它单拉出来有啥好处?

連 JDEC 規範都沒講得很清楚,看了好幾篇文檔才找到的。^_^

网友:
節錄自 EE Times
The DRAM word line requires higher voltages to activate the access transistor, ensuring fast access during the on state and ultra-low leakage during the off-state.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2.5V VPP means that the word line voltage does not have to be inefficiently supplied (pumped up) from the 1.2V VDDQ supply, thereby improving energy/power efficiency.

牛掰啊!

网友(2016-12-22):
路过,等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