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过程中走线报错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楼主(2016-09-12):
dear  all: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从同事那发过来的9.0 pcb,9.5的一打开,选中网络或者其他操作,立刻弹出图片的错误。

网友A:
文件损坏了,输入i命令回车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损坏了,输入i命令回车试下

试了一下,目前没有报错,谢谢!
but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layout工程师在此文件上layout,结果整个文件都损坏,打不开。

网友:
为什么会出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到pads project里面去找到相应的文件复制过来用会好

网友B:
    直接把PCB文件导出低版本ASC,然后新建一个导入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PCB文件导出低版本ASC,然后新建一个导入就没事了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