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DR3 信号线参考平面的问题?

楼主(2016-09-12):
    本人做一个新项目  8层板(TOP  GND  S3 PWOER  PWOER S6 GND BOTTOM) DDR3 2片  DDR的数据线是在s3 s6层走完 导致DDR3数据线参考了两种电源平面(不是跨分割,意思s3参考L4层电源和s6参考L5层的电源不一样) ,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如果不可以为什么?),我们工程师说不可以,要不参考DDR自身供电电源平面 要不参考完整的GND 平面。求解答???

网友A:
    工程师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师说的对。。。

    为什么呢?

网友:
    找个DDR的LAYOUT GUIDE就知道了。上面有要求

网友B:
    通常来讲,数据只能参考gnd,地址是可以参考电源的,且只能是本身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来讲,数据只能参考gnd,地址是可以参考电源的,且只能是本身的电源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呵呵

网友C:
    通过自身的电源回流面积要比通过其他电源的小的多,且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自身的电源回流面积要比通过其他电源的小的多,且可控。

说的也有道理,赞同,谢谢

网友D:
    首先你对层叠的理解是错误的,走在3/6层没有任何问题,3层靠近的是2层,首先参考的是第二层,其次参考第4层,6层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对层叠的理解是错误的,走在3/6层没有任何问题,3层靠近的是2层,首先参考的是第二层,其次参考第4层 ...

??  PCB板压合不就是1和2  3和4 。。。。这样吗,1和2的距离肯定比2到3层的距离要近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  PCB板压合不就是1和2  3和4 。。。。这样吗,1和2的距离肯定比2到3层的距离要近吧

    你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看来你从来都没有见过叠层结构图

网友E:
    最好是数据参考GND  地址可以参考自己的电源或者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看来你从来都没有见过叠层结构图

    我是没有完全理解PCB加工工艺,就拿你的这个图来说,我不知道2 3层是板厂已经成型的板材还是说根据我们的要求他们去压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数据参考GND  地址可以参考自己的电源或者GND

你这样做的理由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做的理由有吗?

    做失败过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没有完全理解PCB加工工艺,就拿你的这个图来说,我不知道2 3层是板厂已经成型的板材还是说根据我 ...

PCB压彩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每个板厂都差不多,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母版,母版会在顶底层大面积铺通,那个参考平面是2优先参考1,3参考4

网友:
    这种叠层和做法没任何问题吧.....只要你两个地层是完整的地就可以了,电源层分割时候注意不要让信号线出现跨分割的问题就完全可以了,做了二十多个DDR123的项目LAYOUT指引里面也没见过什么要不参考DDR自身供电电源平面 要不参考完整的GND 平面这种说法,对交流信号言完整的地平面和完整的电源平面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自身的电源回流面积要比通过其他电源的小的多,且可控。

有点道理

网友F:
    打了半天,突然没了,CAO。简单说,参考平面要连续。这里指的是和芯片内部的参考平面一致!芯片内部,一般参考地,或者参考地+电源(被电源和地夹着)。所以,PCB上参考地最好。DIMM条里面地址是参考电源的,故而,有PCB上地址有参考电源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个也是要看控制芯片内部的参考是什么样的。另外,lz需要学习下stackup。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了半天,突然没了,CAO。简单说,参考平面要连续。这里指的是和芯片内部的参考平面一致!芯片内部,一般 ...

由于英文看不懂 所以DDR的规格书也没有看,只是知道DDR需要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具体参考那些平面没有了解过,所以才有了次问题,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