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在library中把丝印改silkscreen bottom

楼主(2016-09-12):
    请问大家,可以在library中把零件的文字丝印改为silkscreen bottom吗?
因为我把零件放在 Top 层後,并没有看到文字的丝印,
    我觉得它不会不见,所以就把颜色打开来一个一个试,
直到试到下图红色箭头指的那个,丝印才显示出来

请问:这样洗板子,丝印到底会不会印在bottom层呀?
    还是要乖乖地在pads上慢慢放上文字丝印,
不要从library里设置丝印呢?

网友:
    不管你丝印放在那一层,你在出gerber的时候,将相应的层打开即可,板厂做板只认gerber,不看你的pads文件,只要你出的GERBER上自己能看得到丝印,那么板厂就会帮你做出来

网友:
    可以把文字放在丝印顶层或底层,记得要把丝印层的颜色打开。

网友:
    在bottom层看到丝印,那就在BOTTOM层。应该是封装的丝印问题或者库里面有错误的封装,被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