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走线控制50欧姆阻抗,线宽和线间距应该设多少?

楼主(2016-09-13):
RT,两层板走线控制50欧姆阻抗,线宽和线间距应该设多少?

网友:
    用si9000算下

网友:
不懂,大神能否详细说下?

网友:
    两层板这么控制阻抗,参平面在那??

网友:
    用si模拟一下吧,要看你的板厚才能定啊,这么问没谱,如果太厚,两层板的50ohm线宽会很粗

网友:
额 不算大神~
    两层板在做阻抗匹配的时候回遇到的问题就是线宽大到无法实现的程度~通常使用的方法就是用走线两边到GND铜箔的间距来调(就是图示中的 S)~相当于侧面增加伴随平面(间距要控制一致),控制效果可能没那么好~具体没验证过,但是是可以做到的,很多射频的走线也都是这样控制。

网友:
    没法做。参考平面都没有,怎么计算。。。

网友(2018-03-28):
    可以做到,线宽10,线距5,铜厚2Oz,可以做到100欧姆差分,线距改为4可做到90欧姆差分,关键是铜厚难以控制

网友(2018-12-18):
    两层板,共面阻抗咯

网友(2019-10-05):
软件用的SI9000,两层板 1.6mm 90欧姆的共面阻抗是这样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