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网络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6-09-13):
orcad产生网表import到allegro的brd文件,但是发现有两条net没有鼠线,其他的都正常,其中一条net:uC_RESET#的原理图如图1、2、3.谢谢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A:
    感觉是电阻没接上,不确定的话可以到PCB看下是哪个元件没有net,虽没有飞线但信号名还是有的

    tdl
    t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电阻没接上,不确定的话可以到PCB看下是哪个元件没有net,虽没有飞线但信号名还是有的

    谢谢,不过电阻我确定是接上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电阻没接上,不确定的话可以到PCB看下是哪个元件没有net,虽没有飞线但信号名还是有的

就是r40到J9没有飞线

网友B:
    为啥R40下面有个下划线?应该找个是重点导致原因吧?百度下?

    td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R40下面有个下划线?应该找个是重点导致原因吧?百度下?

    这个是修改标注后都会有的,这个应该不影响,其他的也有,都正常

网友:
    R40 那页有分页连接符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还是网络名的问题,上层电路的网络名与底层不一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