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orCAD)画原理图元件自动按页编号

楼主(2016-09-13):
各位大神:在用orcad进行原理图设计时,当页数较多时,元件编号中要带有页的信息比如第20页原理图,电阻元件编号要从R2000开始。第21页从R2100开始,以此类推。一种方法是在Annotate中选择Refdes control required选项,然后设置每一页的编号规则。但问题是:当我原理图在编完号码之后,某一页要改动比如新加如某颗物料,那么该物料的编号不会满足前面设置要求  而是从最后一页最后一个号开始编码。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新加的物料按照设计规则(按照页码编号)进行编号吗?另外对于分立元件,如何实现料号统一?(比如一个大CPU在原理图中占了很多页,如果利用Refdes control required自动编码的话CPU的每一也都有不同的名字比如第一页中U100A,第二页中U200B····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统一吗?)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这种特殊情况手工修改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这种特殊情况手工修改编号。

是的  手动编号确实可以解决。但是对于新加物料从最后一页开始标号,如果新加物料太多,工作量太大  且容易出错!有没有一种好的方法,让新加物料自动按设置好的规则编号。比如在第20页原理图(总共28页)新加物料仍然从R20**编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手动编号确实可以解决。但是对于新加物料从最后一页开始标号,如果新加物料太多,工作量太大  且容 ...

    如果新加物料太多,那不如重排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加物料太多,那不如重排序号。

    对于一个大的工程,如果重新编号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不利于原理图的维护。另外,在PCB设计时如果重新编号,就不能参考公板的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

请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2017-04-17):
    学习,看看高手的良方

网友(2018-01-12):
    待高手给出相关解决方案啊

网友(2018-08-15):
    我现在使用的方法就是,新加的元件都改为R?,C?,U?等,加完元件后,再对这些未编号的元件编号。你说的这种操作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9-06-28):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这种特殊情况手工修改编号。

    是的 手动编号确实可以解决。

网友(2022-06-14):
    在Annotate中选择继承性就可以实现同一,倒数第一和第二菜单栏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