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线问题

楼主(2016-09-13):
    请问版主及根伟大神们,padslayout,padsroute  在布线时是否可以将多根线框选一起移动和拉伸(指的不是推挤),像allegro 中一样框选的线可以一起移动,不要一根一根的去移动,,,求版主及各位大神们指点。。。。。。。。求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
    猫屎没有这样的功能 多跟布线

网友A:
    在layout里打开DRC,然后选中要走的线,点击多根走线。

    PADS这个功能弱爆了,基本上有跟没有一样,如果这个功能优化好的话,效率真的可以提高很多。

网友B:
    还是慢慢移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ayout里打开DRC,然后选中要走的线,点击多根走线。

    PADS这个功能弱爆了,基本上有跟没有一样,如果 ...

    你好,,pads这个软件中支持多根线一起移动吗?(不是指多根线布线)请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慢慢移动吧

    pads是没有这个多根线一起移动的功能吗?请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是没有这个多根线一起移动的功能吗?请多多指点

 router里可以一起移动

楼主:
    怎么操作啊?求步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啊?求步骤

    stech啊

网友:
    PADS只有layout可以走总线的方式,router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ech啊

不太明白,,及具体点吗》

网友:
    PADS95--> Bus route, PADS VX2--> PADS Multi-Trace HSD Rou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