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问题

楼主(2016-09-14):
求教为什么覆铜之后会下移,是规则设置还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可以缩小铜皮呀

网友:
有可能板子上其他层设置了什么规则,或者route keepout,请检查清楚

网友:
应该是铜是线段形式的  线段较宽才会这样

网友:
因为铜皮有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