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的连续可调电源

楼主(2016-09-14):
RT:现在想实现一个由单片机控制的连续可调的直流电源,目前个人设计的思路是这样:
用单片机口输出PWM控制信号控制MOSFET开关频率,使开关电源的12V电压变成高频电压,然后用续流二极管与LC滤波得到稳定的连续可调的直流输出电压,考虑到动态调整特性,在输出端增加一个AD检测。这样配合使电压稳定!

方案

方案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可行性,以及相关参数配置,另外有没有类似的集成IC可用?

网友:
选外部同步时钟的IC  立錡官网看看

网友(2016-10-17):
数字电位器,直接调反馈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