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光绘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09-14):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68433217\QQ\WinTemp\RichOle\CA(6~A(YHD%FK3[@FKX7UUX.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68433217\QQ\WinTemp\RichOle\CA(6~A(YHD%FK3[@FKX7UUX.png请大神帮我解决一些谢谢。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68433217\QQ\WinTemp\RichOle\CA(6~A(YHD%FK3[@FKX7UUX.png

网友A:
    输出6x00格式的光绘需要先生成Aper文件,推荐输出RS274x格式的光绘。

楼主:
    果然是大神,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6x00格式的光绘需要先生成Aper文件,推荐输出RS274x格式的光绘。

    老师,RS274x不用点这个对吧?

网友:
    推荐坐标使用5 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RS274x不用点这个对吧?

不用,直接输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直接输出即可。

    谢谢

网友:
    RS274  从未用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