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内层铺铜变形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6-09-17):
电源层铺铜后,变形,轮廓都变形,变成飞线,是软件bug吗?紧急,求解决办法

网友:
    快换软件吧

网友:
    自己没画好吧。 文件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看起来铺铜区域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自己的铺铜区域的线没有画好,

网友:
    铺铜框没有画好所致。

网友:
    不在一个格点上!铺铜习惯不好!铺铜前格点调大点

网友:
    铺铜区域没画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