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切换电池供电电路整改求助

楼主(2016-09-18):
      请教一下各位了,我现在这边有个掉主电后切换为电池供电电路的设备,但是因为我选用的触发点是DC-DC输出的4.5V,所以会导致有概率性的切换为电池供电时,4.2V供电地方会有延迟导致给后面模块供电会有个电压降低的过程,导致模块断电,求助各位帮忙解决一下。我这边如果把触发点选在DC-DC输入的地方,由于输入是要支持9到80V的宽电压,所以又不好分压触发。想不到解决的方式了。

网友:
用mos管做开关

网友(2016-10-25):
U6 PIN1 PIN8 之间并联一只二极管,就可以解决

网友:
用个二极管续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