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2 简体中文精简版(Windows 7系统专用):

楼主(2016-09-18):
padsVX.2版本仅在Windows 7系统内调试打包,已通过测试(其它系统未测试,如有什么问题,那都是mentor公司的问题

CRC32: 9FABBDAF
MD5: BAF057ACFFAA1BF20907AA5D8BC8C518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dF0sFc9

网友A:
谢谢更新分享,XP下直接安装替换楼主的VX.1.2精简版,运行不了。

网友:
看来VX.2是不支持XP了,如下图:

网友B:
WIN10完美安装PADS VX.2

zsc

网友C:
WIN10下那个显示不全的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更新分享,XP下直接安装替换楼主的VX.1.2精简版,运行不了。

不要问了,此版已经不支持XP系统了

网友:
BASIC SCRIPTS 不能用

网友:
    WIN10下的显示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下那个显示不全的问题依然存在。

    试试这个方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7066-1-1.html

网友D(2016-10-18):
引用 网友B:
    WIN10完美安装PADS VX.2

    兄弟在win10下,鼠标形状是对的吗?  我装在win10下,发现鼠标形状不对,变成了一个白框。

网友:
    display  : mfc120.dll   not found,  please re -install.
no work!

网友:
    WIN10系统成功安装,但不能直接运行(提示程序已停止工作,然后关闭),要先设置为WIN7兼容模式,且在管理员权限下运行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在win10下,鼠标形状是对的吗?  我装在win10下,发现鼠标形状不对,变成了一个白框。

WIN10系统下,其它情况鼠标是正常的,在画线等工作状态,是十字型加一个白框,不过貌似不影响使用,只是看起来不爽。

zsc

网友D:
引用 网友E:
    WIN10系统下,其它情况鼠标是正常的,在画线等工作状态,是十字型加一个白框,不过貌似不影响使用,只是 ...

    我的就是这样。兄弟可有解决方法?

网友:
    刚下载,还没装,共同探讨!

网友:
    安装后提示:
WIN10 无法启动此程序,因为计算机中丢失mfc120.dl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这样。兄弟可有解决方法?

    没解决啊,就让它这样了,不过用得比较少。建议还是WIN7吧。

网友:
    坑,WIN7 64BIT ,提示无法正常启动 0xc000007b

网友F:
    哥们,怎么卸载啊?

网友(2016-11-22):
    试试看WIN10可不可以。之前破解失败,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怎么卸载啊?

因是免安装版的,需要手动删除C盘以下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

1. 卸载:删除四个桌面图标,开始所有程序菜单目录: C:\ flexlm;C:\ MentorGraphics。
2. 新装:按照(1. 卸载)的方法,删除后,即可以全新安装,已经过反复测试,OK。
3. 修复:如果丢失了文件,可以进行修复安装,将会替换所有安装文件,恢复默认值。
4. 如果觉得删除不够干净,可使用注册表清理工具进行清除。

楼主:
因是免安装版的,需要手动删除C盘以下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  1. 卸载:删除四个桌面图标,开始所有程序菜单目录: C:\ flexlm;C:\ MentorGraphics。 2. 新装:按照(1. 卸载)的方法,删除后,即可以全新安装,已经过反复测试,OK。 3. 修复:如果丢失了文件,可以进行修复安装,将会替换所有安装文件,恢复默认值。 4. 如果觉得删除不够干净,可使用注册表清理工具进行清除。

网友(2016-12-22):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2017-04-19):
    昨天装了PADS9.5的,结果把CADENCE软件搞崩了,真是怕怕

网友:
    装好了,可以用,谢谢LZ

网友:
    安装后提示无法定位到动态链接库MSVCR120.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