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铜避让的时候只能避让走线不能避让过孔?

楼主(2016-09-18):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静态铜上面的线调了之后再用避让功能的时候,只能避让他的走线,不能避让过孔,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置禁布区或Ant 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置禁布区或Ant Pad?

还真的是anti pad的问题~~多谢了~~静态铜和plane都是按照anti pad来避让的是吧~?

网友:
你也可以设置route keep out区域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