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某一层的所有arc对象 或 line对象

楼主(2016-09-19):
Table2-3,有一个arc的属性。

想问,怎么获取一个层的所有的arc对象 或者line对象  或者 path对象 ?

网友: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layer t)
axlVisibleUpdat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linesegs") ?onButtons '("noall" "linesegs"))
axlAddSelectAll()
segs =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layer就是你需要开启的层面
segs就是获取到的"line"和"arc"的集合,可以通过seg->objType区分

如果要获取"path",上面Filter里的linesegs改成lines就行了

网友(2017-06-09):
看不到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