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ID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09-20):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让我很有疑惑,问下大家:
    一般的电池都有3个管脚,正极  负极(GND)  ID脚,通常情况下电池内部ID脚与负极之间有个10K电阻下拉.所以在主板上面ID脚和GND之间就没有接10k电阻.
    如果,碰到那种电池ID脚和负极之间没有10k电阻,当我使用此种电池时会有什么问题吗?
    目前,碰到这种情况,很多都开不了机发现把电源芯片给烧毁了,一般的ID检测脚斗士接到电源芯片上的.
我想问下,这种情况是ID脚导致的吗?还是其他原因,只是没找到...

网友:
    如果你使用没有ID下拉电阻的电池,有可能还是能开机,但是充电就不行了,一般charger在开始充电之前,会首先判断电池是否在位的,有的还会把这个下拉电阻换成NTC电阻,充电的时候回确认电池温度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来决定是否可以充电和充电电流大小。

楼主:
    目前感觉是,电源芯片太烂,电池ID直接接到电源芯片内,插拔电池都不用开机 应该是感应的电压或者电流通过电池ID串到电源了,就是tm的电源芯片真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