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个skill,能将RCL类型的ref丝印一次删除

楼主(2016-09-20):
板子太密,RCL类型的元件位号丝印都想删除,能否有个skill,一键全删除。

网友A:
    出gerber可以不显示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gerber可以不显示不就可以了。

    除了RCL类型,其他的位号丝印需要显示

网友(2016-10-25):
    修改RCL的封装,把REF删了,然后再更新这3种封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