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颗DDR3的4组数据线,组与组之间需要做严格的等长吗?

楼主(2016-09-20):
同一颗DDR3的4组数据线,组与组之间需要做严格的等长吗?相差个100mil有问题不?求解,谢谢.

网友:
如果datasheet上没做要求,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同上,100mil以内已经很NX了;若是64位的的能做到这样,那简直令人馍拜。

如果128位能做到这样,那简直令人独孤求拜。

网友:
数据组之间等长就可以了吧,DDR的数据是靠DQS采样的,组内等长即可,看规格书也没有提到要组与组等长。以上是个人见解

网友:
组与组之间没做过等长哦

网友:
组与组之间没做过等长   好像要求不大啊

网友:
不需要组间等长……

网友(2016-10-29):
CLK和DQS之间的skew可以通过DDR3的Write leveling功能实现对齐,如果主控支持Write leveling功能的话,各组的之间不需要等长,组内必须等长

网友:
根據美光Micron)的 DDR3 Design Guide,各組可以分佈在 CK+/CK- 長度 +/-500 mil 的區間內。

网友:
看芯片要求

网友:
一般不需要,除非CPU的Datasheet特别指明。

网友(2016-12-08):
一般情况组与组之间不需要做等长,但也不能相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