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像頭轉接芯片求助

楼主(2016-09-20):
請教下,有誰知道CVBS信號轉成JPEG圖片傳輸的芯片嗎

网友A:
太欣有一颗芯片,比较老了,叫什么型号忘记了,也不是直接转换成jPEG格式,先转换成7位数字信号,然后再编码成jpeg格式的视频

网友B:
视频转换芯片就那么几家有名的,传统的terwins ,bitek,mstr ,爱科, techwell 。找找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转换芯片就那么几家有名的,传统的terwins ,bitek,mstr ,爱科, techwell 。找找看呗!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欣有一颗芯片,比较老了,叫什么型号忘记了,也不是直接转换成jPEG格式,先转换成7位数字信号,然后再编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