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板材

楼主(2016-09-20):
这是一个LED的驱动板,12V供电,峰值电流为350mA,稳定后电流为150mA。
各路大神帮忙看一下,能从图片看出是什么板材么?跟FR4比颜色又对不上,又不是铝基板。

楼主:
正面是这样的,上面的电源插座有认识的么,两个脚,但有4个焊脚,焊脚间距为2.54mm.金属片18.5mm长,金属厚0.8mm

网友:
南瓜猜这就是fr-4,白色的阻焊,黑色丝印。

网友:
从边缘看好像是FR-4。

网友:
    FR-4最便宜,这种板有没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就是普通的FR4,只是使用白色油墨,所以白色映射到板材里面和绿色映射到板材里面看起来不一样。

网友:
    应该就是FR-4

网友:
    应该是FR-4

网友(2016-11-11):
    硬板FR-4
软板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