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时如何不高亮连线的网络或者能区分出两层焊盘

楼主(2016-09-20):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28191717\QQ\WinTemp\RichOle\)B6JS_0%SXHFVUPQ1X]AE8M.png请问画线时能不能不让高亮连线的网络,否则顶层底层颜色一样,不好判断是在顶层还是在底层,还是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但是奇怪,连GND是,就不会,
请问要如何设置才能达到像连GND线这样不高亮网络的效果,谢谢

网友A:
    试试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参数:

感谢版主,我把该项设置为fromto就可以,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我把该项设置为fromto就可以, 非常感谢

哪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