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串口怎么防干扰

楼主(2016-09-21):
楼主用的MOXA的USB转422的转换器,将USB插在台式机主机上时,会对电路板信号有干扰,插在笔记本上时则没有干扰或者干扰很小,视频输出信号几乎看不出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解决的方法吗,望懂得大神赐教。

网友:
    串磁珠或者共模电感并下拉小电容到地。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今天 星期六

    jacklee_47pn -2 這個跟星期六沒關係!

网友:
    加通信隔离,可以使用光耦或者其他隔离芯片

网友(2016-11-16):
    笔记本的USB驱动能力貌似是小一点的,电源应该是接近5V,楼主是插在台式机后面的USB口吧,试试插到前端看看是不是也一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