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中怎么启动外部程序,带参数启动

楼主(2016-09-21):
2金币
RT,skill怎么调用或启动外部程序,带参数启动,我知道的有ipcbeginprocess和axlhttp,但是都没找到正确的传参格式,有大神了解吗?
比如说我想打开一个winform程序,里面有个txt文本框,然后再打开的同时向文本框传值,这样

楼主:
求大神啊

楼主:
用反射机制也可以,给指个路

楼主:
skill进程间通讯函数都有那些?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求大神带带

网友A:
可以试试 ipcWritePro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ipcWriteProcess

好的,谢谢,我看一下这个函数,我刚刚发现一个方法axldllopen,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楼主:
啦啦啦,刷分

网友B:
带参启动就用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参启动就用system

恩恩,多谢多谢,我试试,另外我研究了一下加载dll的方法,好像也阔以,等我研究明白再分享,你需要不,到时候@ 你,不过不知道这个论坛能不能@

楼主:
目前查到的可以用的方法:
axlhttp
ipcbeginprocess
system
以及我开始着手的调用dll方法,我觉得对二次开发而言,我现在用的这个不错,但是能走到哪一步,就看造化了,如果顺利分享给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查到的可以用的方法:
axlhttp
ipcbeginprocess

dll需要用其它软件编译,用来让skill间接调用类似于windows的api,带参启动外部程序恐怕用不到dll
ipc也是一样,要保证外部程序有ipc通信相关的功能,与带参没什么特定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dll需要用其它软件编译,用来让skill间接调用类似于windows的api,带参启动外部程序恐怕用不到dll
ipc也 ...

普通的在windows下带参启动就是win+R运行,在命令框里面输入程序名称和参数
allegro里面的system就是一样的效果,skill的话就用axlShell("system cmd")应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在windows下带参启动就是win+R运行,在命令框里面输入程序名称和参数
allegro里面的system就是一 ...

哦哦,好的,谢谢,还有一个问题,skill可以创建对象吗?应该不可以吧,我看c和lisp好像都不行,,,

网友C:
玩到dll与IPC的,都是非一般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到dll与IPC的,都是非一般人哈

这个skill调用dll我已经解决了,现在想研究一下orcad添加自定义菜单,大神有何高见?

网友(2016-11-24):
引用 楼主:
这个skill调用dll我已经解决了,现在想研究一下orcad添加自定义菜单,大神有何高见?

高见没有,学习研究

网友D:
請問幾位先進是否能提供一些簡單的範例與解說,與外部程式溝通這方面我完全不知如何入門

网友E:
SKILL看来你也玩的差不多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SKILL看来你也玩的差不多了呀

没有没有,skill还不如tcl我只会加菜单,调用dll,操作文件还不会,正准备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幾位先進是否能提供一些簡單的範例與解說,與外部程式溝通這方面我完全不知如何入門

你在论坛找一下我发的帖子,我发过相关资料,很直观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学习,我也在找这个东西,不过skill都不知道怎么弄

官方有文档,不过都是英文的

网友(2021-09-22):
引用 楼主:
这个skill调用dll我已经解决了,现在想研究一下orcad添加自定义菜单,大神有何高见?

麻烦请教一下,调用dll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