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按照圆弧形进行切割?

楼主(2016-09-21):
如何按照圆弧形进行切割?

网友A:
    没有直接的方法,只能手工近似处理。
先画一个圆,再把线切断,用Edit-Vertex手工移动端点到圆弧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接的方法,只能手工近似处理。
    先画一个圆,再把线切断,用Edit-Vertex手工移动端点到圆弧旁边。

这种方法太麻烦和耗时啦

网友:
    已经有了矩形切割,自己写个SKILL。。。

网友:
    执行删除命令后右键选择cut可以切断弧形的lines

网友:
    先画一个shape 用void弄开 在根据你的网络进行接 走线都用shape

网友:
    切个partition试试,

网友:
    设置一个圆形的route keepou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