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WIN7 64位系统安装问题

楼主(2016-09-21):
各位高手:
    早上好,请教下cadence16.6  WIN7 64位系统安装如图片的问题,这个是个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安装完,直接用阿里狗破解大师,一切都OK了

楼主:
谢谢高手的回复,问题已解决!附图设置问题

网友:
恭喜你一下

网友:
一提示找不到License,就重新破解就好了。好像之前装15.7的时候一直是这样反复的破解。现在用阿里狗破解大师安装的16.3

网友:
    刚开始也是以为你的license没破解好。原来问题在这里。

网友:
    你还要注意看一下你的环境变量那里,有个属性 5280@xxxxx 后面的名称要改成你的计算机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完,直接用阿里狗破解大师,一切都OK了

什么是Allegro破解大师?求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Allegro破解大师?求解,谢谢!

    百度一下:吴川斌的博客
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吴川斌的博客
就明白了

    谢谢!我找个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