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寄存器算出输入电压

楼主(2016-09-21):
请教一下:我这个寄存器读出来是D302h,对应的浮点数十进制应该是多少呢?

如上面所示:一颗电源芯片的寄存器,我通过仿真器读出来其输入电压,但是并不会结算出其十进制的浮点数。应该我这个的输入电压是12V,我万用表量出来是11.964左右。但是想知道寄存器读出来的电压是否是一致?

网友A:
不知道什么芯片,ADC好多位?REF多少?如果像附件LM25066这种类似的会有个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芯片,ADC好多位?REF多少?如果像附件LM25066这种类似的会有个公式的

对滴 兄弟说的 确实是这么回事。 我刚查了一下PMBus总线规范。
公式也确实如兄弟所言,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算。
手册如附件所示,麻烦兄弟帮忙看看 应该算出来是多少,怎么算的?

TPS53640A手册

网友A:
好多年没看到补码这个单词,百度了下怎么转的,搞不懂为什么要转补码。LZ知道了回复下。
D302=11010        01100000010 但是是补码   N=10110=-6   Y=770  X=770/64=12.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没看到补码这个单词,百度了下怎么转的,搞不懂为什么要转补码。LZ知道了回复下。
D302=11010        011 ...

谢谢! 你算的确实都是对的。
具体为什么用补码,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查了PMBus规范才知道的。

昨天自己算了好就没算出来,后面找了一个LTC的Notebook,里面有这段代码,于是找个VC抄进去以后,算出来的值,跟我想要的确实一致。
输入电压我就是12V,算出来的是12.03V左右,挺好的~

狗然布拉斯基算是挺好的~~~

网友:
jacklee_47pn :  狗然布拉斯基算是挺好的~~~

打錯字了  >_<|||      VC的"算式"挺好的 !

老狗果然不會新把戲……我是說我自己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