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叠层时候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6-09-21):
    增加叠层时候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

    E- *Error* _fpUtilGetMaterialData: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 - nil

网友A:
    在Setup里面打开user preferences, 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框里面,找到Paths,在它的副文件夹里面找到Config, 然后在右边的列表找到materialpath,点击它旁边的Value, 把里面杂七杂八的路径全部删掉,只新建一个: $materialpath ,这个$materialpath很重要,别写错,点击OK. 然后Apply, OK. 再然后就关了软件,重新启动软件,就可以加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etup里面打开user preferences, 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框里面,找到Paths,在它的副文件夹里面找 ...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我加了还是增加不了层。

网友:
    有用DB Doctor跑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etup里面打开user preferences, 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框里面,找到Paths,在它的副文件夹里面找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把PCBEVN路径文件包括SKILL和ENV剪切出去,重启PCB在设置好。这个有可能是SKILL的语言冲突了或ENV设置问题。

网友B(2016-10-27):
    env文件中# Configuration variables (Don*t change) 下添加一行set MATERIAL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 $GLOBAL,就可以了。试试

网友:
    增加叠层时默认是有板材的参数路径设置的,这个文件是有一定格式的  就在materialpath下 默认就是软件安装目录

网友C(2020-04-21):
引用 网友B:
    env文件中# Configuration variables (Don*t change) 下添加一行set MATERIALPATH = . $LOCALENV $ALLEGRO_ ...

果真可以了谢谢

    GPX

网友(2021-09-02):
引用 网友C:
果真可以了谢谢

    我试了这个也不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