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1.12覆铜太卡,求解决

楼主(2016-09-21):
上周装了AD16.1.12版本,确实改了点东西。
最近画一块8层板,发现覆铜很卡,改为AD10的话基本上时间缩短一半还多。各位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关掉导航早就试过)
还有,AD以前鼠标放元器件上,点右键component  Locked可以直接锁器件。
现在AD16把这点做了修改,覆铜就没这个选项了,感觉很不方便,各位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不懂,这软越做越大,越来越卡

网友:
PROTEL这软件是越改越退步,以前很多很好的操作被毕了。就因为这早不用AD系列软件了。

网友:
    双击全选锁定,太麻烦

网友(2016-11-07):
    升级电脑和显卡

网友A(2017-04-06):
    同样也遇到这个问题,6层板中间层用正片做的,即是覆铜,用AD9画不会卡,后换成AD16卡的不要不要的,不知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也遇到这个问题,6层板中间层用正片做的,即是覆铜,用AD9画不会卡,后换成AD16卡的不要不要的,不知楼 ...

    没解决。这个好像是软件本身问题。
公司前几天给配了新电脑,I7的CPU和4G的显卡,还是有些卡,
我去altium公司看过,他们那边也是这样。现在用AD17,好像每一步都要经过后台计算一下。速度远没有AD10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