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地址线阻抗问题

楼主(2016-09-21):
4片DDR4串连,地址线如何控制阻抗,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
你看是不是单端阻抗50欧姆  看看规格书

网友A:
    不是单纯的单端50,从控制器第一片开始地址线两端的单线控制40欧姆,时钟85欧姆,中间控制单线50欧姆,差分100欧姆;等长要求:+/-10mil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纯的单端50,从控制器第一片开始地址线两端的单线控制40欧姆,时钟85欧姆,中间控制单线50欧姆,差分 ...

    为什么第一段和第三段为相同的40,不是第一段为60,第三段为40,或者第一段为40,第三段为60呢,时钟线为什么是85,而差分线是100,地址线中的差分线不就是时钟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第一段和第三段为相同的40,不是第一段为60,第三段为40,或者第一段为40,第三段为60呢,时钟线为 ...

    一般情况下,单线是50,差分式100,你明确这个吗??

网友:
    是不是和拓扑结构有关吧

网友:
    没做过这么高端的路过..
不过单端 阻抗相差20ohm,基本参考同一个参考层就没法做了....就像做75ohm一样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际的芯片资料来吧,像INTEL一般会对每一类信号阻抗有特殊要求,也有一些芯片只要按单端50,差分100控制即可

网友(2016-10-27):
    不同芯片厂家DDR阻抗是不一样的   以实际厂家layout guide 为准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纯的单端50,从控制器第一片开始地址线两端的单线控制40欧姆,时钟85欧姆,中间控制单线50欧姆,差分 ...

讲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