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与PADS9.5在对比ECO时不能检出差异问题!

楼主(2016-09-21):
我在用orcadpads9.5结合画PCB时,布局差不多完成后,原理图需要再增加电路。此时,在ORCAD弄好导出.ASC文件之后,经过对比ECO,发现导进来元件的总数跟原理图对应不上。最后同一个器件导进的网络跟原理图不一样,ECO却又不能把它改回来,怎么回事?

网友A:
    新建一个pcb,导入修改过的网络表,保存为一个pcb,再将旧的pcb与此pcb进行比较,最后在旧pcb中导入eco文件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在导出.asc文件前,先check下ORCAD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pcb,导入修改过的网络表,保存为一个pcb,再将旧的pcb与此pcb进行比较,最后在旧pcb中导入eco文件 ...

    现在问题就是在旧PCB中导入eco文件,它没起作用,原理图新增或减少器件,重新eco进来都没变化 。甚至我进入eco模式,把全部的网络全部删掉,再重新对比--eco之后 ,PCB还是删完网络 的PCB,无任何网络 。此时,我试了导入ASC,才能把网络 导进来。

网友:
    先确认一下导入新的pcb文件里面的网络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
    从第一步开始检查,先看看orcad导出的asc文件是不是正确
asc包含part和net两部分,看看网表里对不对

网友:
    先确认导出的网表是否正确,再导网表。如果旧文件是A.PCB,请先将A.PCB上面的所有网络删除后别存一个文件名(B.PCB),将正确的网表导入刚刚删除网络的B.PCB文件中,然后再将A.PCB和B.PCB进行ECO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