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网表导入求助

楼主(2016-09-21):
以前一直用orcad+pads layout,现在手上有个logic+layout的项目,结果导入网表,提示缺少库,求助。
现在手上有A.sch和A.pcb两个文件。原始的库我没有,我需要用之前的库,包括原理图和pcb的。我新建了库,然后在原理图和pcb中把器件都另存到新库中,但是当我eco到pcb,提示缺少很多器件,想问问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这个项目只是在原理图中修改了部分电器连接,没有新的器件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分配,我需要一个一个分配对应好么?

网友A:
有可能原理图与PCB对不上,可以查看ECO报告,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打开层设置,设置成最大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层设置,设置成最大层

怎么会和层叠有关,库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原理图与PCB对不上,可以查看ECO报告,具体是什么问题。

原理图和PCB是对的上的,就是logic我不熟悉,不知道库应该怎么复用

网友C:
    在Logic和Layout中都把你所保存的库加载进来就好了。

网友:
    看下器件属性,是不是器件的logic和pCB在同一个文件库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Logic和Layout中都把你所保存的库加载进来就好了。

我倒觉得应该把其他库都移走,只保留新生成的原理图库和PCB库。

网友(2016-10-26):
    LOGIC对库的要求必须是PART TYPE和DECAL原理图和PCB的封装都必须一致,这样才能找到相对应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