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 fanout

楼主(2016-09-22):
大家好,我在练习DDR自动fanout时,为什么有的网络不能扇出?扇出的角度为什么不是45°?
0.8mm pitch,采用8/16的过孔。扇出规则及扇出结果如下图:

网友:
    在扇出对话框中把信号网络和平面网络都勾选 上,那所有使用的脚都可扇出。

网友:
    DDR实例哪里有?

网友:
    间距你没有设置吧。要设置一下孔的pad的间距

网友A(2016-10-25):
    手动吧,就这么几个脚,复制粘贴几下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吧,就这么几个脚,复制粘贴几下就搞定了。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