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到阿里狗,希望多多指点

楼主(2016-09-22):
小弟目前学习有一个问题不懂,就是过孔的建立,thermal pad到底怎么样建立?????何种情况下才用FLAH焊盘。。。。。由于本人没有做过多层板,所以一直存在疑问。。。。。。。。。。。。。。。。。。如果将thermal pad 和regular pad设置成一样大小,在多层板中会有影响吗?在电气连接上,是正确的吗

网友A:
    多层板上有使用负片层就要建,建立的方法可以看看书上或者百度一下,另外学堂中也有视频课程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层板上有使用负片层就要建,建立的方法可以看看书上或者百度一下,另外学堂中也有视频课程讲解。

    您好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多层板使用了负片  在建立thermal pad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直接像regular pad一样设置 不使用所谓的花焊盘 行吗?就是像下图一样:

网友:
    这要看板子的需要,如果负片上必须实现花焊盘连接,那就一定要建立Flash Symbol。

网友(2018-08-02):
    学习学习.正在练习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