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软件安装问题,重启后无法启动dxd,有谁知道怎么解决么?

楼主(2016-09-22):
电脑上安装了pads9.5,EE7.9.3和vx1.2,可是电脑重启的时候EE7.9.3版本的dxd就不能用了,提示如下,其他均可正常使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PS:如果再重装下EE7.9.3就OK了,但是重启电脑又是这样。

网友A:
打开这个文件C:\MentorGraphics\7.9.3\SDD_HOME\common\win32\register\keybindsvr70.reg把KEYBIN~2.DLL 改成 KeyBindSvr70.d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这个文件C:\MentorGraphics\7.9.3\SDD_HOME\common\win32\register\keybindsvr70.reg把KEYBIN~2.DLL 改 ...

今天电脑重启后又出现了,还是一样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