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中show footprint总提示1733错误

楼主(2016-09-22):
各位大神,小弟是allegro的入门生。
想在capture CIS中右击一电阻show footprint, 楼下总提示1733错误。
已经修改了capture.ini文件,和在pcb editor中修改padpath与psmpath路径。如附图所示。
但错误长存,望指教。谢谢。

网友:
    capture.ini文件修改的是哪个目录下的?要修改Home\cdssetup\OrCAD_Capture\16.6.0目录下的哦。

楼主:
    谢谢版主。但我在电脑上找不到cdssetup\OrCAD_Capture\16.6.0这个目录。

楼主:
找到的capture.ini有两个,一个在\SPB_16.6\tools\capture,一个在\SPB_16.6\tools\fsp\templates\orcad。

楼主:
    安装的是吴川斌先生的16.6破解版。

网友:
    cis里面封装  没什么必然关系

网友(2016-10-27):
    用户路径\SPB_16.6\tools\capture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