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EMN

楼主(2016-09-23):
    导出EMN后,在PRO-E中,槽孔显示为圆孔(出3D时已Filter了过孔)。问,如何使槽孔在PRO-E中正确显示。各位大神,求解!TKS!

网友A:
在OUTLINE层画一个跟孔一样大小且与孔位置重叠,导出EMN后,在PRO-E中删除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UTLINE层画一个跟孔一样大小且与孔位置重叠,导出EMN后,在PRO-E中删除孔元件。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