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问题烧掉,保险管没事,

楼主(2016-09-23):
问题如题目比较模糊,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变压器没绕好,输入电压波动太大???

网友:
只是开关电源芯片烧掉?

网友A:
没有其他电路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电路短路吗?

没有,环境比较复杂,输入电压波动范围比较大
抗干扰性,对周边有电弧 磁场 变频器有有效的抗干扰性

网友A:
嗯。是不是快恢复二极管方向反了?或者开关电源芯片布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是不是快恢复二极管方向反了?或者开关电源芯片布局有问题?

目前不清楚,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状况所以先问问,谢谢

网友(2016-11-30):
变压器的问题比较大,线圈匝数问题

网友:
是交流220V,还是直流DC。如果是直流,很可能是浪涌问题。

网友(2017-02-19):
要么是原边安规距离不够,爬电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