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最近想找一个32位 2选1 高速开关 都进来聊一下呗 狗狗给一下狗粮吧

楼主(2016-09-23):
    目前小弟找到了一个SGM65232  这个芯片太偏了 买不到 由于只想找几片样品测试,输入是RGB888 输出也是 各位有啥牌子芯片推荐? 先谢谢了

http://cn.sg-micro.com/index.php ... &title=SGM65232

以前聰明雞有人拿 CPLD 做電平轉換或數字開關的應用。

网友:
24位的有 用16211 或者 16233

网友(点评):
有没具体型号呢 谢谢

网友:
FSA2466 是 4BIT , 多用幾個就OK了 。   反正只是測試,先頂著用。

这么多 那真的很壮观哦
1 bit 用 32 個較壯觀!>_<|||

网友:
32太冷了,冷就肯定贵还难买,没必要非用这个吧。4,16的一样的用。

网友:
除了眾狗兄弟七嘴八舌的建議,用兩顆 16 bit 1:2 的 Bus Switch 應該也行。

稍微注意一下 5V 或 3.3V 供電,適用的型號各有兩個。

网友:
靠!訊號電平全都只支援到 2.0V,算我沒說。

网友(点评):
看來還是要找模似開關比較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 目前方案想 先转5路LVDS 再用开关切 这个芯片很难买 没办法了

网友:
宏芯的的IC有很多支持,比如T123AI等等。如果这颗不满足,可适当去寻找视频驱动的IC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