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可以当成一个小电源模块使用吗?

楼主(2016-09-24):
   如题,比如运放电源12V,现在有一3.3电源,是否可以产生在0-12V之间的电压当电源用?一般运放的驱动能力是多少?如果够他的驱动能力直接用运放当电源用会有什么不好吗?& m8 I8 |: c% W' e' u

网友:
通常是 LCM 的 VCOM 才會用到運放輸出當電源,其 Io最大不超過 2mA。其他的用運放輸出當電源沒遇過。

网友:
没什么不好,驱动能力够那自然OK,但运放整体来说,驱动能力很弱,非常弱(当然有些强的),只能作参考模拟电源之类的,但拿来做电源大材小用了,一个运放多少钱,一个高精度基准原,LDO才什么价位哦。

网友:
    当然可以,功率放大器就可以这么用,只要不超输出的电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