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和agnd想通过铜皮连接,哪位知道怎么设置区域规则

楼主(2016-09-24):
gnd和agnd想通过铜皮连接,哪位知道怎么设置区域规则

网友A:
属性编辑 Net_short

网友:
    你家一个电阻或者电感已连接不久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编辑 Net_short

    具体怎么操作呢?对器件编辑吗

网友B:
    建议加个电感。你要想直接连你就连上就行。就是有个开短路DRC,板厂会直接连上的。借问下为什么如此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个电感。你要想直接连你就连上就行。就是有个开短路DRC,板厂会直接连上的。借问下为什么如此设计

    加电感电容有干扰,直接用铜皮连接减小干扰

    fei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电感电容有干扰,直接用铜皮连接减小干扰

    干扰。。。那你为何不搞成同一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那你为何不搞成同一属性。

最早也是这么想的,看有没有其他方法

    fe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早也是这么想的,看有没有其他方法

2L说的就对,pcb是可以直接短接的,如图。

网友:
    在原理图里加一个2Pin的元件啊。建一个footprint只有两个短接Pin。要多大,建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L说的就对,pcb是可以直接短接的,如图。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L说的就对,pcb是可以直接短接的,如图。

选中的是铜皮还是器件属性编辑的?

    fei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中的是铜皮还是器件属性编辑的?

    这是那个命令,你结合第一张图看。如果不懂找下你们公司大神看下,一看就明白。